[求助] TESTKEY版图中怎么连到PAD

楼主(2023-10-24):
画TESTKEY器件四端引出金属互连线M1,那怎么引到WB_PAD上呢,且后期要做HCI可靠性测试。

是每一层都画大块的金属PAD么,像这张图,再通过过孔一直往上堆,M1-V12-M2-V23-M3.....-M7-WB_PAD这样可以么

网友A:
咱就不能跳线到m7然后接到pad上嘛

楼主:
引用 网友A:
咱就不能跳线到m7然后接到pad上嘛

对,我一开始就这么画的,然后给测试单位看,他给我说了他们连接的画法(提问的),我就开始懵了。不知道是不是和我做可靠性测试加长时间电流有问题,说可以违例,所以来论坛请教请教。

网友B:
请教一下,这个TESTKEY是测试版的PAD吗,不是很理解这个,麻烦大佬们解释一下,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B:
请教一下,这个TESTKEY是测试版的PAD吗,不是很理解这个,麻烦大佬们解释一下,谢谢 ...

TESTKEY就是测试结构统称吧,就是我们课题组做器件模型的,那测试结构就是一个MOS器件连接四个PAD这样

网友:
引用 楼主:
TESTKEY就是测试结构统称吧,就是我们课题组做器件模型的,那测试结构就是一个MOS器件连接四个PAD这样 ...

好的,谢谢大佬的解答,了解了,非常感谢

网友:
引用 楼主:
对,我一开始就这么画的,然后给测试单位看,他给我说了他们连接的画法(提问的),我就开始懵了。不知道 ...

减小损耗测得更准吗?要不咱再问一下吧,我现在也想知道为什么了,再说这么大块metal在这没事嘛?

网友:
你的WB_PAD 包含哪些metal ? 有M1的话,可以直接M1接PAD上。

网友C:
它PAD 是一个标准的PAD阵列(例如10X2,20X1,之类)么?那这个PAD本身已经是可以用任意的金属连接。如果你的测试结构拉出的线是金属1那么就用金属1连接到PAD,如果你的测试结构拉出的线是金属2那么就用金属2连接到PAD。

楼主:
引用 网友C:
它PAD 是一个标准的PAD阵列(例如10X2,20X1,之类)么?那这个PAD本身已经是可以用任意的金属连接。如果你的 ...

引线键合焊盘wire bond pad,因为我们是做MPW,所以我就想是不是所有金属层都要占据,就M1出来直接往上堆孔到顶层金属这样。

网友C:
引用 楼主:
引线键合焊盘wire bond pad,因为我们是做MPW,所以我就想是不是所有金属层都要占据,就M1出来直接往上堆 ...

PAD是要都占据所有金属层,很多的都是这么做的,毋庸置疑。

楼主:
引用 网友C:
PAD是要都占据所有金属层,很多的都是这么做的,毋庸置疑。

谢谢指教

楼主:
这两种方案对于可靠性测试有什么比较大的影响么,用大块金属堆上去是不是可靠性更强(通孔不至于全部失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