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S的lic问题

楼主(2023-10-24):
可以正常checkout lic,但是编译存在错误。应该怎么解决,那位大佬清楚。

网友A:
还是lic问题,重新生成试试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还是lic问题,重新生成试试吧

可能是feature的问题,因为基本的vcs,verdi都是可以用的

网友:
工具版本和scl版本是否匹配,好像2018是个分水岭

网友B:
compiler used ? Met*W*re ? need license feature
or use open source gnu tool chain

楼主:
引用 网友B:
compiler used ? Met*W*re ? need license feature
or use open source gnu tool chain

YES,RUN MW  SIM

楼主:
问题已经解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