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DCDC 整体仿真输出异常

楼主(2023-10-24):
最近在做DCDC整体仿真的时候,发现环路不正常,输出也异常,有了解的网友帮忙看看,是哪里出了问题

输出掉电

输出掉电

schematic

schematic

网友A:
仿真时间弄长点?

楼主:
引用 网友A:
仿真时间弄长点?

好的,我试一下,有没有可能是逻辑错误导致的?

如下所示RAMP和PWM_ON当前都不正常

楼主:
自己顶一下

网友:
刚上电软起还没开始工作吧,ref也没建立,不然ref为啥会掉,仿到软起结束看看

楼主:
软启的时间是1ms,之前有跑过,正常情况下,软启的过程中,VOUT会缓慢抬高直到设定的电压吧,但是当前VOUT往下掉。

楼主:
已经解决了,问题出在补偿部分,修正补偿后已经能正常输出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