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求助【MIPI DPHY specification】difference between errsoths and errsotsynchs

楼主(2023-10-24):
求哪位大神告知下MIPI DPHY协议的errsoths以及errsotsynchs判定逻辑?
结合目前手头的代码,很明显errsoths跟正确的sot序列只有1bit的区别;但是errsotsynchs不止1bit的区别,但为什么只有这些情况才输出为高也很迷茫

assign errsoths=(i datain==8"hod)
   ||(i datain==8"h15)
   ||(i datain==8'h19)
   ||(i datain==8'hlc)
   ||(i datain==8'hlf)
   ||(i datain==8 h3d)
   ||(i datain==8 h5d)
   ||(i datain==8'h9d);

assign errsotsynchs =(i datain==8 ho8)
||(i datain==8"h18)
||(i datain==8'h14)
||(i datain==8 h12)
||(i datain==8'h16)
||(i datain==8 h26)
||(i datain==8'h2f)
||(i datain==8'h4f)
||(i datain==8'h3c)
||(i datain==8'h5c)
||(i datain==8'h9c);

网友:
引用 网友A:
楼主大大 请问SoT Error和SoT Sync Error具体有什么区别呢

Sot Error是The Leader sequence for Start of High-Speed Transmission存在单bit错误,正常的应该是'00011101’,Sot Sync Error是Sot存在多bit错误,不能恢复

网友B:
跟我刚拿到的代码不太一样 MARK一下

楼主(2024-09-09):
引用 网友B:
跟我刚拿到的代码不太一样 MARK一下

你拿到的代码errsotsynchs是有罗列多少种组合,是28种么?方便看下你手头上的是咋描述的么?

网友A:
楼主大大 请问SoT Error和SoT Sync Error具体有什么区别呢

楼主:
引用 网友A:
楼主大大 请问SoT Error和SoT Sync Error具体有什么区别呢

如协议描述,
我觉得是soterror是可接受的单bit error(ECC可恢复),sotsynchs则是影响同步的(2bit err ECC不可恢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