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pcell制作时设置的各种参数和层次怎么能调换显示顺序吗

楼主(2023-10-24):
     在制作pcell时,一般会设置多个参数,但把这个pcell调出来后,这些参数好像不是按照我所设置的顺序显示的,如下图所示,怎么能把SVT移动到ULVT的下面吗?

网友:
最好不要

楼主:
为什么不要呢?当我有许多参数罗列出来的时候,同一种属性的不在一起的话还要去找这个参数,如果在一起的话,用起来就会更舒服一些,不是吗?

网友A:
你截下skill文件开头定义勾选框的语句,那个顺序决定了调出pcell后勾选项的顺序。

网友:
这个和开头定义参数的顺序确实不是保持一致的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你截下skill文件开头定义勾选框的语句,那个顺序决定了调出pcell后勾选项的顺序。 ...

跟那个顺序不是一致的,目前我看到的唯一有效的办法就是加CDF,不知道有没有其它办法。

楼主:
引用 网友B:
跟那个顺序不是一致的,目前我看到的唯一有效的办法就是加CDF,不知道有没有其它办法。
...

可以具体说下怎么操作吗?不了解你说的加CDF是什么,新手小白请大神指教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截下skill文件开头定义勾选框的语句,那个顺序决定了调出pcell后勾选项的顺序。 ...

我这个是用界面操作的,不是用skill写的,才刚刚对界面版的了解一点点,skill怎么操作还一无所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