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楼主(2023-10-24):
看了“ 【已解决】走投无路来请教下calibre2015 license的问题求助兼讨论 - 第4页 - EDA资源使用讨论 - EETOP 创芯网论坛 (原名:电子顶级开发网) -”,我的calibre也出现这种问题,于是我下载了patch,但将文件移到我的根目录下/home/xxx后,无法将它mv或cp到/home1/eda/cad下(虚拟系统安装),提示是只读文件系统(read-only file system),祈求哪位大佬出手帮帮。

网友A:
/home1/eda/cad 权限不对?检查一下目标目录的权限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home1/eda/cad 权限不对?检查一下目标目录的权限吧

用的是超级用户,不行。command: su 和su -都试过,失败。权限755。

网友B:
chattr +a  mulu  试试

网友C:
"/home1/eda/cad (virtual system installation), and it was prompted that it was a read-only file. System (read-only file system)"

seems your file system with your target directory is mounted read-only

楼主:
引用 网友C:
"/home1/eda/cad (virtual system installation), and it was prompted that it was a read-only file. Sys ...

谢谢大佬,如果是这样,我该怎么做呐

网友C:
引用 楼主:
谢谢大佬,如果是这样,我该怎么做呐

don't know your installation...
first check with mount what and how things are mounted
umount the share
maybe your virtual system share is mounted through NFS and maybe you need to make this sharing read/write before mount with read/write

楼主:
引用 网友C:
don't know your installation...
first check with mount what and how things are mounted
umount the  ...

谢谢大佬,也许你说的是对的,我再试试看再安装一次

楼主:
引用 网友B:
chattr +a  mulu  试试

谢谢,我试了下。
using chattr+a, appear:Inappropriate ioctl for device while reading flags on mulu。好像不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