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SAR ADC中的自举开关bootstrap仿真出现谐波问题,导致ENOB很小

楼主(2023-10-24):
求助各位大佬,FFT设置应该没有问题,testbench是搭了个差分电路,仿过理想开关也没有问题,应该出在自举开关电路中,但是电路结构是按照经典结构搭的,不知道这是由于什么引起的,刚刚接触adc的小白一个,在一点点仿各个结构

网友A:
你好 接触学习模电不久 想问下老哥 我想做噪声的频谱分析 怎么设置FFT 在网上没啥相关教程

网友B:
采样管尺寸太小了,加大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好 接触学习模电不久 想问下老哥 我想做噪声的频谱分析 怎么设置FFT 在网上没啥相关教程 ...

直接tran里面加noise然后正常FFT,取点取好就OK

楼主:
引用 网友B:
采样管尺寸太小了,加大

好的好的 请问采样管具体指的就是Vin与Vout中间的那个管子吗,我去试试把它w调大,谢谢您

网友C:
是不是可以看下采样管栅端和源端的压差吧,看看栅端有没有把电压抬升上去呢

楼主:
引用 网友C:
是不是可以看下采样管栅端和源端的压差吧,看看栅端有没有把电压抬升上去呢 ...

我看了一下Vgs抬到了1V左右,但是我设的Vdd是1.2V,不知道这有没有关系诶,谢谢您啦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看了一下Vgs抬到了1V左右,但是我设的Vdd是1.2V,不知道这有没有关系诶,谢谢您啦
...

有关系,加大自举电容

网友D(2024-03-12):
你的M11管,栅极直接接了电源,这样会有ESD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D:
你的M11管,栅极直接接了电源,这样会有ESD问题。

您好 那M11管该接去哪里呀 我只找到了接VDD的原理图诶

网友E:
从fft上看,很明显的频谱泄露,有没有进行非相干采样呢(输入信号为fs/N*M,其中N为fft所需的点数,M与N互质

楼主:
引用 网友E:
从fft上看,很明显的频谱泄露,有没有进行非相干采样呢(输入信号为fs/N*M,其中N为fft所需的点数,M与N互 ...

是非相干采样 这个问题最后解决应该是把采样管尺寸调大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