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ADE L界面中Setting Temperature和DC温度仿真到底有什么区别呢?

楼主(2023-10-24):
(下图)这是将Setting Temperature设置为27,进行DC扫描后,红色线的电压为3.3V。

(下图)这是将Setting Temperature设置为150,进行DC扫描后,红色线的电压为145nV。

(下图)下面进行DC温度扫描,扫描区间为0-200。输出点选红色网线的电压,得到的结果如下

我的问题是,为什么在Setting Temperature=27时,电压为3.3,和用温度扫描得到的结果不一致,请大佬帮忙解答。

网友A:
选错点了吧,扫描的线名是en_otp,单独仿真没线名,应该会自动命名成netxxx

楼主:
引用 网友A:
选错点了吧,扫描的线名是en_otp,单独仿真没线名,应该会自动命名成netxxx

它们是连接在一起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选错点了吧,扫描的线名是en_otp,单独仿真没线名,应该会自动命名成netxxx

你好,这里两者是一条线

网友B:
dc的温度扫描出来的结果应该跟你修改setting temp仿真的结果是一样才对,这两个地方本质没有区别,是否是电路或者你dc 仿真设置的问题。我的电路节点按照你这样仿真出来,同一温度下的dc点电压是一致的

网友C:
单独设置temp=27,是在其他仿真中,将temp变量设置为27
而在DC扫描温度时,设置的temp=27是没有意义的,或者说,DC扫描结果在27度上的值,应该等于你设置temp=27的条件下做dcOp仿真的结果,如果不等,那就检查你其他的仿真条件是否一致

楼主:
引用 网友B:
dc的温度扫描出来的结果应该跟你修改setting temp仿真的结果是一样才对,这两个地方本质没有区别,是否是电 ...

我也很疑惑,其他的仿真条件是一样的,我只改变了温度

楼主:
引用 网友C:
单独设置temp=27,是在其他仿真中,将temp变量设置为27
而在DC扫描温度时,设置的temp=27是没有意义的,或 ...

我理解你的意思,但是我仅仅进行DC扫描,改变的只有温度,其他都一样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也很疑惑,其他的仿真条件是一样的,我只改变了温度

你可以试试只仿真一个反相器或者简单的电阻负载的共源放大器。去找找是不是你电路本身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