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PSRR波形异常

楼主(2023-10-24):
后仿真电源抑制比波形异常,如图。

是仿真设置哪里不对?求网友解答,谢谢!

网友A:
精度调高点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A:
精度调高点试试?

请问怎么调精度?

我调了gmin=1e-18,pivrel=1e-6,波形正常。但是不明白两个参数的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