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set_operating_condition的max/min怎么指定?

楼主(2023-10-24):
在DC脚本中使用到了多个库(同工艺不同的操作条件,每个库只有一个操作条件),设置如下:

set_min_library slow.db -min_version fast.db
set_operating_conditions -max slow -min fast

在report_timing时并没有看到以上设置起效。
请问一下set_operating_condition的max/min应该怎么设置呢?

网友:
对于setup timing来说,min library作用在capture path, 也就是ideal clock上,所以没有起效
如果看hold timing的话,应该会看到不同

另外,使用min library是很古老的做法,一般都用不上。现在foundry一般只提供ss, tt, ff corner的库,不会给ss corner再弄个ss_less 的min library. (min library不是用来模拟多corner,而是用来模拟片上OCV)