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对数检波器仿真

楼主(2023-10-24):
请问对数检波器用virtuoso617仿真是怎么得到论文里横轴是Pin(dBm)纵轴是V(V)的呈线性的图像的啊?输入的电压是怎么转换成输入功率的吗?还是输入的信号源是?

网友A:
Excel整理一下就好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Excel整理一下就好了

那请问输入的信号源应该用哪一种呢?

网友:
引用 楼主:
那请问输入的信号源应该用哪一种呢?

por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