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关于Layout中Cell显示的问题,有白色框

楼主(2023-10-25):
新手,不知道为什么,layout中cell会有显示白色方框,无论Shift+f与否都存在。换过工艺库,也有问题。

求告知如何关闭显示。

右侧为正常的,左侧两个元件由原理图同步而来,右侧元件为直接插入。

网友:
这个框,不是在提醒你连线吗?

网友A:
你们eda软件都是怎么安装的呀,能不能教教我咯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们eda软件都是怎么安装的呀,能不能教教我咯

tb几块钱购买一体的 但是你买了也基本没啥用 如果是学习的话 因为没有电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