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hspice通过公式定义模型时,可以使用积分定义吗?

楼主(2023-10-25):
初学者,刚开始学hspice,看到论文中(论文中多个软件调用了)使用公式构建模型,其中使用了积分公式。在查阅收册等一些方法后没有找到积分公式,问一下是否有方法表示?
公式就像下面这样:

网友:
不太懂hspice,但是以前看bsim模型中好像没见过积分估计不太行吧,是不是得你自己计算得到积分后的最终的表达式,让仿真器去做感觉计算量太大

楼主:
函数套函数,难积分,看来要换方法了

网友:
积分运算可以考虑用电容器实现,电容器的电压是电流的积分函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