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LDO输出电流能到多大(了解电子烟芯片相关的前辈也请进)

楼主(2023-10-25):
楼主设计小白,最近在做用于电子烟咪头的芯片。

楼主是用SMIC180工艺做的LDO结构,发现指标要求输出7A以上电流才触发过流保护功能。

但是翻到的论文里,基本上LDO结构最大就承载200mA左右的电流。

如果我强行设计功率管承载7A的电流,管子的尺寸飚得非常大,w直接变成十几毫米,看着就很有问题,仿真了一下瞬态,性能也很差。

但我查了一些市面上的电子烟咪头芯片手册,发现它们都能输出A级别的大电流,非常困惑。

所以想请教一下各位前辈:LDO是否能输出A级别的大电流,以及电子烟芯片是用什么结构实现这么大电流的输出的?

网友A:
电子烟芯片里,通过电源与电阻丝之间很大的pmos放电,pmos栅用pwm控制

网友B:
so why not buck?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电子烟芯片里,通过电源与电阻丝之间很大的pmos放电,pmos栅用pwm控制

如果那个用于放电的pmos要承载7A的大电流,那么它的尺寸就是应该非常大的吗?

您说用PWM控制栅极,意思是用buck来设计会好一些吗?

楼主:
引用 网友B:
so why not buck?

我看相关的电子烟芯片手册,似乎都没有用片外电感,您的意思是用片内电感就能实现吗?

在电子烟咪头芯片里面,我感觉似乎除了电流问题外好像LDO都能实现相应的功能,结构还更简单,请问buck相比LDO有什么优势呢?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看相关的电子烟芯片手册,似乎都没有用片外电感,您的意思是用片内电感就能实现吗?

在电子烟咪头芯片 ...

I am not familiar with this product. so not sure if they have off chip or on chip inductor.

buck has all the advantages except noise, size.

网友:
LDO 10年前有3A级别的,现在已经有10A级别的了

网友:
找电子烟芯片供应商,官网找他们的datasheet瞅瞅,应该会有收获,陕西有家芯片公司就是做这个的,这几年出货量过十亿

网友C:
哪里是LDO出来的,就是一个简单的PWM控制的开关。

楼主:
引用 网友C:
哪里是LDO出来的,就是一个简单的PWM控制的开关。

前辈能详细讲一下吗?

用PWM控制的意思是输入端用PWM吗?那就是用buck/boost电路来实现吗?我对这个应用完全不了解,翻数据手册基本都是黑盒,判断不出它的具体电路。但我看应用电路都没有涉及片外电感,那就是说用片内电感就能实现吗?

网友C:
本质就是个开关,哪有什么LDO,功率是靠PWM来调节的,通过控制开关的打开时间来控制功率。我做过5A的,7A应该也是同样道理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本质就是个开关,哪有什么LDO,功率是靠PWM来调节的,通过控制开关的打开时间来控制功率。我做过5A的,7A应 ...

您的意思是电子烟芯片是用buck型电路实现吗?

网友:
引用 楼主:
您的意思是电子烟芯片是用buck型电路实现吗?

搞不好不是buck , 通过pwm 控制MOS控制发热器电流. 只是点烟器那流过内部MOS电流会大多大会到7A?
内建MOS ?还是packageMCM 封装mos 在内?

网友:
引用 楼主:
您的意思是电子烟芯片是用buck型电路实现吗?

不是,就是简单的开关。没有电感,没有环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