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calculator可以写变量表达式吗?

楼主(2023-10-25):
比如8bit寄存器,总共256种组合,设定充电电流。

仿真时是用8bit vdc  4.5V表示逻辑1,0v表示逻辑0.
ADE XL:
reg0 0 4.5
reg0 0 4.5
reg0 0 4.5
reg0 0 4.5
reg0 0 4.5
reg0 0 4.5
reg0 0 4.5
reg0 0 4.5
显示256种某一种组合下的仿真值和理想值方便比较(做差即可显示差值)
#1,可以用idc显示仿真值
#2,发现不能直接显示表达式 (reg0*2+reg1*4+reg2*8+reg3*16+reg4*32+reg5*64+reg6*128+reg7*256)/4.5

网友A:
在tools里面result browser里面用var send to calculator就可以了

网友B:
calculator表达式中引用变量时,要写成 VAR("<varName>")

楼主:
引用 网友B:
calculator表达式中引用变量时,要写成 VAR("")

谢谢,这个挺方便的。对了,试了下中框号不用加就行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在tools里面result browser里面用var send to calculator就可以了

谢谢,这个没试出来,有个评论说用VAR("设计变量")直接写表达式就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