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FLEXlm 出错

楼主(2023-10-25):
尝试了scl2022.12 和 scl2018.06, 2020.09版本的软件启动都是报这个错误, 但是2018.06 的软件可以正常使用,有大佬知道是怎么回事应该怎么解决吗?

[SCL] Error:  One possible reason for this error is that FLEXlm version of the application is higher than the license daemon version. If this is the case, please upgrade the license daemon to latest version (SCL-602)

网友A:
please upgrade the license daemon to latest version (SCL-602)

网友B:
你的lic格式出问题了,版本号改一下,从新生成lic就好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的lic格式出问题了,版本号改一下,从新生成lic就好了。

什么版本号,我好像记得我生成的时候没有填过,是说我的生成license.dat的工具太旧了,需要用新版的是吗?

网友B:
不是,改src文件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不是,改src文件

好的,我回去看看,谢谢

网友:
scl也需要patch

网友:
这明明错误是软件内置的flexlm版本号大于这几个server.的版本号。

网友:
引用 网友A:
please upgrade the license daemon to latest version (SCL-602)

这个说的对的。SCL版本号太低了。

网友C:
daemon说的是snpslmd,楼主的snpslmd指向的是哪一个,应该跟scl版本对应,不要用旧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daemon说的是snpslmd,楼主的snpslmd指向的是哪一个,应该跟scl版本对应,不要用旧的 ...

那个改的,但是没用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不是,改src文件

大佬,怎么改能教一下吗?
没看到哪里可以改的,是改这个 snpslmd 2019.12.0 吗?

我的src 是这样的

PACKAGE EFA_Synopsys_1 snpslmd 2019.12 0 \

COMPONENTS="A3200DX  \
A42MX  \
A500K  \
A54SX \
A54SXA  \
A7 \
ACEX1K \
ACS \

...

FEATURE EFA_Synopsys_1  snpslmd 2019.12  31-dec-2019 uncounted 0 VENDOR_STRING=^1Platform:ALL+S %h SUPERSEDE ISSUER="Team EFA 2001" ISSUED=11-jul-2001 ck=0 SN=SL:2100-0:100000:0 START=11-jul-2001
FEATURE EFA_Synopsys_2  snpslmd 2019.12  31-dec-2019 uncounted 0 VENDOR_STRING=^1Platform:ALL+S %h SUPERSEDE ISSUER="Team EFA 2001" ISSUED=11-jul-2001 ck=0 SN=SL:2100-0:100000:0 START=11-jul-2001

还是说下面daemon 要填什么?

网友C:
引用 楼主:
大佬,怎么改能教一下吗?
没看到哪里可以改的,是改这个 snpslmd 2019.12.0 吗?

问一句,所用的工具是2018(含)以前的,还是以后的。

2018以后的src不能用package模式,需要用increment把所有的feature列出来

楼主:
引用 网友C:
问一句,所用的工具是2018(含)以前的,还是以后的。

2018以后的src不能用package模式,需要用incremen ...

2018以后的,能麻烦给一个src 文件吗,谢谢

网友C:
引用 楼主:
2018以后的,能麻烦给一个src 文件吗,谢谢

哈,就是把原来的src打散,按照格式重组,时间啥的也还得自己改。

另,2018以后的工具和scl都需要patch,搜一下tank大神的帖子

网友:
降master版本或者升vendor版本

网友:
引用 网友C:
哈,就是把原来的src打散,按照格式重组,时间啥的也还得自己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