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求助sort排序

楼主(2023-10-25):
请教大佬们,sort排序这么写有什么问题?不太理解

网友A:
sort(TxtFileList (lambda (x y) (negativep (alphaNumCmp x y))))

楼主:
引用 网友A:
sort(TxtFileList (lambda (x y) (negativep (alphaNumCmp x y))))

谢谢大佬,可以帮忙解释一下吗?为什么直接用括号,不是list

网友B:
引用 楼主:
谢谢大佬,可以帮忙解释一下吗?为什么直接用括号,不是list

skill语法规定的,具体用法在skill api finder搜索lambda

楼主:
引用 网友B:
skill语法规定的,具体用法在skill api finder搜索lambda

是第一个参数吗?查了文档s表示symbol类型,(x y)表示的是symbol类型的数据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