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pstb 仿真phase 从0°开始?

楼主(2023-10-25):
如题, 我在做pstb 仿真loop稳定性时,某一个corner出现phase 从0°开始,有大佬们遇到过类似的问题吗? 求助。。。

网友A:
我遇到过很多次,不明白原理,可能是spectre的stb算法问题,一般改改同一个环内iprobe的位置可以解决

楼主:
我用的是pstb, 其他地方不太好换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遇到过很多次,不明白原理,可能是spectre的stb算法问题,一般改改同一个环内iprobe的位置可以解决 ...

我用的是pstb, 其他地方感觉不太好换

网友:
电路图贴一下。一般是仿真的时候加CMDM的位置导致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