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创] 用Skill对整个库的sch进行check&save的脚本

楼主(2023-10-25):
没写过脚本,很简单的一个小例子试了很久才搞对好像是都check了
记录一下,各位也可以看看是不是有问题;

(procedure checklibsch(lib_name)

      (cell_list=ddGetObj("lib_name")~>cells~>name)
        (foreach cell cell_list
           (let ((cv (dbOpenCellViewByType "lib_name" cell "schematic")))
              (when cv
                 (schCheck cv)
              )
           )
        )
); procedure

使用方法:
1)保存脚本为checklibsch.il(可自己定)
2)ciw里输入 load("checklibsch.il")    完成后显示定义了一个函数,并且没报错显示 t;
3)再次输入  checklibsch("你的库名"),即可全部check一遍

楼主:
意思是schCheck这个命令只能check,但是没有给我save吗?
我昨天也确实对此有点不确定,谢谢

网友:
引用 楼主:
意思是schCheck这个命令只能check,但是没有给我save吗?
我昨天也确实对此有点不确定,谢谢

是的,只check没save。
要是不确定的话你可以创建一个原理图,在原理图中导入一个device,在virtuoso teriminal获取当前窗口的cvID,分别输入schCheck和dbSave看看发生了啥,可以动手试试的。

网友(2024-01-09):
执行之后返回nil对吗,但是我故意把一个电路改出error它也没报错

网友:
functional 如何用命令check and save(build)?

网友(2024-05-13):
楼主,执行完了输出为nil,打开原理图也没有check

网友(2025-03-31):
楼主,执行完了输出为nil

网友(2025-05-16):
大佬,不对啊,返回nil,而且也没有checksave

网友:
procedure(check(libname)
let(()
a=ddGetObj(libname)~>cells
foreach(cellid a
b=dbOpenCellViewByType(libname cellid~>name "schematic" "schematic" "a")
schCheck(b)
dbSave(b)
dbClose(b)

)
)
)

网友(2025-12-22):
输出nil,是因为 (cell_list=ddGetObj("lib_name")~>cells~>name),"lib_name"不应该有引号

网友:
引用 楼主:
意思是schCheck这个命令只能check,但是没有给我save吗?
我昨天也确实对此有点不确定,谢谢

schCheck() 改为 schHiCheckAndSave() 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