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DRC层不识别

楼主(2023-10-25):
各位大佬们,layout中的GDS Number 和 drc rule 中的 map 对应上了,规则就写了 copy M1 ,为啥检查不出来的?

网友:
只看图片里面写的内容,看起来没问题,但是可能有其他设置会影响,没看到rule全部,不敢确定

网友:
只有一个shape做什么DRC,多放几个图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