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如何电阻快速串并联

楼主(2023-10-25):
大佬好!请问原理图里要将相同的电阻、电容等器件按右边的方式并联起来应该怎么操作?如果是串联呢,可以怎样减少原理图上呈现的器件个数?

网友:
为啥不直接知道多少 k,用一个参数设计完

网友A:
电阻的segment可以代表数量,segment connection可以选择连接类型,但是串联就用你右边这种数量形式出来自带就是串联,而且在版图上有连接关系,方便别人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电阻的segment可以代表数量,segment connection可以选择连接类型,但是串联就用你右边这种数量形式出来自 ...

谢谢大佬,我懂了。比如下面这张图,电阻的segment跟multiple都有设置,每一小块的W和L是固定的,segment决定有几块,segment connection决定块之间是串联还是并联;multipler则是在由小块组成的电阻之外,决定了有几个并联的这样的电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