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数字后端innovus疑问

楼主(2023-10-25):
用innovus做PR后,输出网表后,发现有的module名和读进来的网表不一样了,如何设置才能让innovus在优化时不改变module名呢?

网友A:
是因为输入的网表的module不是unique?

楼主:
引用 网友A:
是因为输入的网表的module不是unique?

是unique的

网友:
查下是哪一步,或是哪一个命令导致的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