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怎么统计模块的调用情况?

楼主(2023-10-25):
比如我画了一个AMP模块的版图,有什么办法可以统计该模块被哪些模块调用了?

避免出现别人调用了我的模块,我改动以后对他们的布局造成影响。

网友A:
在芯片的top层级Find该模块,Search Hierarchy选current to bottom,就能统计整个芯片调用了多少个你那个模块

楼主:
引用 网友A:
在芯片的top层级Find该模块,Search Hierarchy选current to bottom,就能统计整个芯片调用了多少个你那个模 ...

厉害!简单粗暴!

网友(2024-05-14):
码住码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