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创] 为什么我仿真不出来电容充过程电压的变化呢

楼主(2023-10-25):
直接就是5V,没有那个上升过程

电路

电路

仿真

仿真

网友:
用vdc仿trans?

网友:
首先,你得动起来

网友:
把电容给一个INIT电压值,再把电容容值写大一点。

网友:
一楼说的对,你要仿TRAN

网友:
额,你这不是不会软件,是基本的电路知识都极度欠缺;

要么你给给开关,要么你加个阶跃信号;大学没学过基本的电路分析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