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带隙基准设计

楼主(2023-10-25):
设计带隙基准时,用到的电阻几十k欧,SMIC55工艺电阻方块电阻很小,指宽设置成最小的话,面积才比较小,但是不确定这样设置合不合适?

网友:
计算误差呗,想要高精度就得付出面积

网友:
如果需要绝对值精确,那肯定不设置成最小尺寸,如果是比例关系,只需要匹配就能保证比例关系,你倒是也可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