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折叠共源共栅运放设计问题

楼主(2023-10-25):
请问 我该怎么把nm1管与nm3管的vds调大一些,只要一动参数,就有管子会进入线性

网友A:
vnb2大一点

楼主:
引用 网友A:
vnb2大一点

无论怎么改变vnb2 nm3的vds都不变

楼主:
我发现好像是输入共模电压的问题

网友B:
增大vnb2,或者增加NM0和NM2的尺寸

楼主:
引用 网友B:
增大vnb2,或者增加NM0和NM2的尺寸

增加NM0和NM2的尺寸,电压全分配到上面的共源共栅管了,NM3的vds几乎不变化

网友C:
电路尺寸贴出来看看,包括偏置电路

楼主:
引用 网友C:
电路尺寸贴出来看看,包括偏置电路

网友:
vnb1用NM27的栅极电压作为偏置电压,NM0/2尺寸改为3.3u/1u, NM1/3尺寸改为5.5u/1u, 然后你试试看行不行。
刚注意到你偏置电路NM27的VDS也很小,个人建议你调整一下偏置电路,然后再按电流比例设置NM1/3的尺寸。
或者你依然使用NM22栅极做偏置电压,增大vnb2以提高NM0/2的源极电压。

网友:
increase your cascoded device to 30u/0.6u

网友D:
你这第一级折叠cascode是全差分的,没有共模反馈。你是怎么保证PM2、PM3、PM6的上拉电流之和一定等于NM1、MN3的下拉电流之和呢?工作点不就不对了吗?

楼主:
引用 网友D:
你这第一级折叠cascode是全差分的,没有共模反馈。你是怎么保证PM2、PM3、PM6的上拉电流之和一定等于NM1、M ...

是每一级都要加共模反馈吗? 我之前是把第二级的反馈接在vnb1上,但是跑出来的共模反馈环路的相位裕度很差,所以现在我先把反馈点接在第二级的电流源上。刚刚我又调了一下现在vds-vdsat有50mv的裕度,但是第二级的电流与我设计的值相差很大。

网友D:
引用 楼主:
是每一级都要加共模反馈吗? 我之前是把第二级的反馈接在vnb1上,但是跑出来的共模反馈环路的相位裕度很 ...

第二级共源放大用固定偏置就行了,现在是你的第一级直流工作点有问题,你的共模反馈必须加在第一级,不然你怎么调都还是不对的。

楼主:
引用 网友D:
第二级共源放大用固定偏置就行了,现在是你的第一级直流工作点有问题,你的共模反馈必须加在第一级,不然 ...

大佬 我之前是把反馈接在第一级 但是仿真共模反馈环路的时候 发现相位裕度不太对,所以想把反馈接在第二级

网友:
引用 楼主:
大佬 我之前是把反馈接在第一级 但是仿真共模反馈环路的时候 发现相位裕度不太对,所以想把反馈接 ...

从你给的波特图上看的话是环路中存在右半平面零点,并且低频增益较大,主极点位置较高,导致遇到次极点和右半平面零点的时候增益仍然为正。你可以尝试把增益降低一些,把主极点位置也往低频移动,调零电阻也要改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