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Pipeline ADC反向提取电路求助

楼主(2023-10-26):
这是在Pipeline ADC反向电路中提取到的时钟部分电路,里面用了很多类似的模块,想不清楚有什么作用,想请教下各位有没有熟悉这个电路的。

网友A:
像D触发器。A是时钟,Vin1是数据,vin2可能是复位信号。

楼主:
引用 网友A:
像D触发器。A是时钟,Vin1是数据,vin2可能是复位信号。

确实很像,这个Vout是输出的时钟信号,如此一来数据Vin1就不知道是干嘛用的了

网友B:
D触发器分频了解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B:
D触发器分频了解一下

请问是怎么分频的,分频的接法不是要结成环路吗?

网友B:
引用 楼主:
请问是怎么分频的,分频的接法不是要结成环路吗?

对滴,是要连成回路的,在时钟模块里面D触发器用的最多的就是分频了,所以我猜是这个

楼主:
引用 网友B:
对滴,是要连成回路的,在时钟模块里面D触发器用的最多的就是分频了,所以我猜是这个
...

ok  谢谢你的想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