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STB仿真问题

楼主(2023-10-26):
这个 电路仿真STB 有些条件的相位曲线 就异常 ,但是计算出来有相位裕度  ,增益也正常 , 这是什么原因

网友A:
异常是指相位从0开始掉嘛?stb仿真的最低频率改小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A:
异常是指相位从0开始掉嘛?stb仿真的最低频率改小试试?

最低频率修改没用   ,我看正常  0往上 变化再下降/ 从180开始;从0开始掉很奇怪

网友:
引用 楼主:
最低频率修改没用   ,我看正常  0往上 变化再下降/ 从180开始;从0开始掉很奇怪
...

你现在改的多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