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Double Step-Down(DSD) converter原理求助

楼主(2023-10-26):
请问如图所示的dsd buck应该怎么理解其工作原理呢?
或者各位前辈能给个方向可以去哪里查资料呢?感觉网上搜不太到相关基础原理的讲解?

网友A:
插眼,你为啥想研究DSD?

楼主:
引用 网友A:
插眼,你为啥想研究DSD?

在学buck,看到论文里面有用到这个结构。

楼主:
不过今天在一篇古老的论文里面看到了比较详细的解释啦!!

网友A:
引用 楼主:
不过今天在一篇古老的论文里面看到了比较详细的解释啦!!

05年的那篇?

网友B:
這架構TI的,

https://www.ti.com/lit/an/slva75 ... www.google.com%252F

MH1, ML1一組Duty (D1), MH2, ML2 一組Duty (D2),
D 為1 --> MH 導通 D 為0 ML導通,

然後兩組duty interleaved,

核心概念是利用 CF 將VLX1, VLX2降為1/2 VIN,

topology上面要ML1要吃到完整的Io, MH2 要吃到完整的VIN, 其他顆開關耐壓耐流可以小一半

把TPEL15那篇Comparison of a Buck Converter and a Series Capacitor Buck Converter for High-Frequency, High-Conversion-Ratio Voltage Regulators看一看大概就會知道惹

楼主:
引用 网友A:
05年的那篇?

哇 对的!!!

这您也能猜到!!

楼主:
引用 网友B:
這架構TI的,

https://www.ti.com/lit/an/slva750a/slva750a.pdf?ts=1698526217170&ref_url=https%253A%25 ...

感謝您的解釋,我會再理解理解這兩篇資料的

网友A:
引用 楼主:
哇 对的!!!

这您也能猜到!!

学生一枚,前段时间恰巧找到的源头

楼主:
引用 网友A:
学生一枚,前段时间恰巧找到的源头

网友C(2024-05-07):
引用 楼主:
不过今天在一篇古老的论文里面看到了比较详细的解释啦!!

想问一下具体是哪一篇可以吗!!感谢

楼主:
引用 网友C:
想问一下具体是哪一篇可以吗!!感谢

这一篇

网友D(2024-06-27):
您好,我现在也在搭这个电路,但是仿真出来两个电感电流的平均值总是不一样,而且差很多,不知道是什么问题,相位和电容两端的电压也都没问题,两相的占空比也是一致的,相位差也是180°,但相电流总是不平衡,希望能得到您的帮助

楼主:
引用 网友D:
您好,我现在也在搭这个电路,但是仿真出来两个电感电流的平均值总是不一样,而且差很多,不知道是什么问题 ...

哈喽哈喽,感觉听你的描述好像确实没啥问题。除了电感电流不一致的异常外还有其他地方不对吗(比如输出电压的值正常嘛?),如果你不是用理想器件搭的话会不会有可能因为哪里有漏电流?或者四相开关相位发生交叠?不知道你现在解决了吗?希望能蹲到后续,学习一下!

网友D:
引用 楼主:
哈喽哈喽,感觉听你的描述好像确实没啥问题。除了电感电流不一致的异常外还有其他地方不对吗(比如输出电 ...

楼主您好,目前输出电压是正确的,PWM信号也是不交叠的,漏电流的问题目前还没有检查到哪里有漏电流。而且飞行电容两端的电压也是几乎在VIN/2附近变化的,按道理来说不应该出现电感电流平均值不一致的问题。理想器件还没有尝试过。另外我尝试过用现在的控制方式以及逻辑控制两个普通Buck并联工作的方式,即使是两个Buck并联,这两相的电流也都是均衡的,应该不是控制逻辑不对的原因。目前仍然很迷茫

楼主:
引用 网友D:
楼主您好,目前输出电压是正确的,PWM信号也是不交叠的,漏电流的问题目前还没有检查到哪里有漏电流。而 ...

你已经加了控制方式哇,那PWM信号是直接测的栅源电压嘛,如果两个主开关的栅源电压的占空比是一样的话,那感觉不应该电感均值电流不一样啊。(有可能比较器输出时得到的VP和VN信号占空比一致,经过LS等电路后,VP与VN的占空比就不一样了,导致电感电流不一样)  加油加油!!

实在感觉没有错的话可以试试重启virtuoso....

网友:
引用 楼主:
你已经加了控制方式哇,那PWM信号是直接测的栅源电压嘛,如果两个主开关的栅源电压的占空比是一样的话, ...

好的,谢谢您的回复了,等我再分析下什么问题

网友(2024-11-06):
引用 楼主:
不过今天在一篇古老的论文里面看到了比较详细的解释啦!!

你好是那篇论文呀

网友E(2025-04-20):
引用 楼主:
不过今天在一篇古老的论文里面看到了比较详细的解释啦!!

楼主可以分享一下嘛

楼主:
引用 网友E:
楼主可以分享一下嘛

楼上有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