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cadence的快捷键大全

楼主(2023-10-26):
求问各位朋友们,cadence所有的快捷键list在哪能找到呀

另外如果要写的话,是写到哪一级的cdsinit文件中,我看不同的文件夹层次中都有cdsinit文件

网友A:
CIW-Options-Bindkeys,直接在页面添加快捷键,保存到bindkey.il里

网友:
引用 网友A:
CIW-Options-Bindkeys,直接在页面添加快捷键,保存到bindkey.il里

学到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CIW-Options-Bindkeys,直接在页面添加快捷键,保存到bindkey.il里

谢谢您的回复,那请问如果我要将Results-direct plot-transient signal设置成快捷键该怎么操作呢,我今天试了试没有成功

网友B:
引用 楼主:
谢谢您的回复,那请问如果我要将Results-direct plot-transient signal设置成快捷键该怎么操作呢,我今天 ...

有内置的函数就可以在cds目录里面有个bindkeys在这里面有bindkey.il文件,如果没有内置函数需要load进去对应的脚本,这个文件一般是.cdsinit中load,可以看看工作目录有没有这个文件

楼主:
引用 网友B:
有内置的函数就可以在cds目录里面有个bindkeys在这里面有bindkey.il文件,如果没有内置函数需要load进去 ...

谢谢,我已经搞明白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谢谢您的回复,那请问如果我要将Results-direct plot-transient signal设置成快捷键该怎么操作呢,我今天 ...

楼主:
谢谢!很有帮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