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LU_4_NTAP_报错

楼主(2023-10-26):
(无正文)

网友A:
你这问题什么描述都没有,只有一个错误名字,别人怎么解决?

网友:
估计是你的器件没有阱接触导致,简单来说MOS管的B端 floating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这问题什么描述都没有,只有一个错误名字,别人怎么解决?

不好意思,一开始图片太大没上传上去,没注意

网友:
guardring 围错了吧

网友:
如果里面的是P管  需要用nwell把整个区域圈起来    nwell 必须是实心的填充整个区域   这样才能保证你的管子是做在well里面的

网友:
你这个是smic的工艺对吧?看到有个35um的距离没?确保同一个well 内的MOS 有源区任一点到最近的pickup距离小于35um,应该就解掉这个距离了,对标TSMC 的rule 是LUP.6。

网友:
单纯从你的这个图显示看,1. 最右边的管子的衬底和另外两个是不一样的,不可以围在一个阱里面。(或许是你的net显示错误)
                                      2. NW需要是一个大的图形盖住所有器件。(就这个图,看着NW没有连起来)

网友:
报这个错的话:1.阱没有包全连起来 2.你的环是不是包错了,貌似你P管包的P环
最右边那个B端电位不一样的话,要拿出来来开间距隔离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