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提参瞬态仿真

楼主(2023-10-26):
版图过了lvs,drc后,加激励源做提取寄生参数的瞬态仿真时,碰到其一直卡在某个时间不在继续步进,也没有报错,采用了++aps也没用,同样的步骤之前可以正常仿真,不过这次的模块更复杂,想问问大家有什么解决办法。

网友A:
模块太大的话 参数仿真不一定能跑起来;或者是你仿真结果有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A:
模块太大的话 参数仿真不一定能跑起来;或者是你仿真结果有问题

这个问题可能是什么呢,主要也没有error,warning我看了也只是有个口悬空,可以忽略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个问题可能是什么呢,主要也没有error,warning我看了也只是有个口悬空,可以忽略
...

比如加模拟源的时候  填数值得地方多个 单位字母

楼主:
好嘞,确实是这个问题,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