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带隙基准温漂问题

楼主(2023-10-26):
电流模带隙基准,最上面1.21左右是ss,中间是tt,最下面是ff。
ff在高温时,会像上飘,但时如果把负温度加大,ss和tt又不符合条件了。
感觉和mos管有关。但是Vref的公式里也不和mos相关。
也单独仿了bjt,没有这种偏差
请问这种要怎么办?

网友A:
带隙基准消除工艺角偏差一般需要trim

网友B:
ff漏电比较严重造成的

网友C:
上翘应该是高温MOS漏电导致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带隙基准消除工艺角偏差一般需要trim

我加了trim之后也只能改变电压的精度,对温漂的影响不大

楼主:
引用 网友B:
ff漏电比较严重造成的

请问这个怎么解决呢?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上翘应该是高温MOS漏电导致的

确实,我换了bjt以及电阻,影响都不大。

那请问这个怎么解决呢?

网友C:
引用 楼主:
确实,我换了bjt以及电阻,影响都不大。

那请问这个怎么解决呢?

如果是PMOS,把body和source接在一起,NMOS要看是不是有单独的井,有的话也可以这么接,这样可以缓解漏电的影响。

楼主:
引用 网友C:
如果是PMOS,把body和source接在一起,NMOS要看是不是有单独的井,有的话也可以这么接,这样可以缓解漏电 ...

如果我的BG核心,没用pmos的cascode,只用一个pmos本身就是B和S连VDD的,这种情况还有什么解决办法吗?

网友:
引用 楼主:
如果我的BG核心,没用pmos的cascode,只用一个pmos本身就是B和S连VDD的,这种情况还有什么解决办法吗? ...

增大Length