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二极管反向漏电问题

楼主(2023-10-26):
在做二极管反偏漏电仿真的时候遇到了一个问题,利用 IC 618 套件仿真时,二极管的反偏漏电无论尺寸变化大小,在25℃时都为10pA。查看了Result Browser 中的内容,在 dcOpInfo 中存在2个相关的参数,一个为 D0 文件夹,一个为 D0/PLUS 文件夹。D0 文件夹下存在子文件夹为 d0,其中显示 i(A) 为 1e-18 的量级,而 D0/PLUS 文件夹下显示i(A) 为 1e-11 的量级。请问这2个结果到底哪个更能体现真实的情况?

查看了相应的 scs 模型文件,该器件的模型是一个 subckt 的形式,其中的组件只有一个二极管模型。我的理解是:D0/PLUS 文件夹下的数据为 DC 仿真得到的结果,是器件端口的数据,而 D0 文件夹下的为模型中各个元素的数据。但由于其组件只有一个二极管,理论上应该是一样的,且D0/PLUS 文件夹下的数据应该会随着尺寸变大而变化,然而并没有变化。

另外又用 HSPICE 进行了验证,也出现了同样的问题:.OP 得到的是1e-18 的量级,而 .PRINT ISUB() 得到的结果是 1e-11 的量级。

网友A:
why not run .tran and use ideal res to probe? use like tens of thousand diodes connected to the res.

楼主:
引用 网友A:
why not run .tran and use ideal res to probe? use like tens of thousand diodes connected to the res.

When I use .tran simulation, the results also keep about 10pA, don’tvary in the same proportion as size.

网友:
把网表和模型里diode的内容贴出来才能分析。
简单的DC仿真,应该没那么复杂。
我想不外乎两种可能:1、模型太粗糙;2、面积的参数没有传递进去。

楼主:
解决了, 是因为仿真设定时gmindc参数太大导致的, 在ADE L中设定Option, 把改参数调小即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