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smic的memory输出Q端一直为x态,然后QP端口一直为z态

楼主(2023-10-26):
如题所示,我的接口如下:

sram1p6144x16c1w0_250m_wrapper u_sram1p4096x16c1w0
(
        .Q(Q),
        .QP(QP),
        .ADR(ADR),
        .D(D),
        .WE(WE),
        .ME(ME),
        .CLK(mclk),
        .LS(LS),
        .PIPEME(PIPEME)
);

LS和PIPME我都接的是0,

,我也是第一次用memory,首先我想确认一下:是不是ME为low active?WE是不是也是低电平为写,高电平为读,

输出Q端一直是x态,QP为z态,有可能是那个地方没控制好呢?

memory这种东西不需要复位端口吗

网友A:
低电平有效还是高电平有效要看文档,一般不带N不带B应该是high active吧

SRAM加复位代价太大了,没有复位又没有初始化在写入前Q当然是X态,所以仿真要对SRAM做初始化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低电平有效还是高电平有效要看文档,一般不带N不带B应该是high active吧

SRAM加复位代价太大了,没有复位 ...

我之前挨个地址写了一遍,读的时候还是输出为x,后来发现是少定义了一个宏

网友(2025-01-23):
引用 楼主:
我之前挨个地址写了一遍,读的时候还是输出为x,后来发现是少定义了一个宏 ...

请问是少了哪个宏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