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请问这个三极管的作用?

楼主(2023-10-26):
请问这个三极管的基极和发射极接一块又跨接在另一个三极管上有什么作用?

网友A:
提高三极管的高频性能,增加线路输入阻抗

网友:
也想请教关注

网友:
引用 网友A:
提高三极管的高频性能,增加线路输入阻抗

请问下这样做好处什么,你的回答我不是很理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