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求助为什么仿真结果,随着温度升高CMOS漏电流减小

楼主(2023-10-26):
求助各位大神,我用HSPICE仿真,仿真代码和结果如下,为什么仿真结果显示,随着温度升高CMOS漏电流减小

网友:
你这是漏端电流,通常阈值随温度减小,但源漏电阻随温度变大,载流子迁移率随温度好像也是减小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