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关于深n阱NMOS的一个问题

楼主(2023-10-26):
深n阱中的六端口器件中T是什么意思

网友:
Tub 整个器件最外面的那个阱

网友A:
用Xl在版图里调用出来看一看呀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用Xl在版图里调用出来看一看呀

这个调出来了,能用刨面图解释一下吗,拜托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个调出来了,能用刨面图解释一下吗,拜托了

看起来像是ISORING的电位,一般工厂自带的DEF工艺文件里有剖面图的,你自己找找看。

网友B:
B2是Psub, T是DNW,再往里是B,最后是G/S/D。

由于DNW/NW的原因,B和B2分开了,B2表示整个芯片的衬底。B被隔离开了,可以接S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B2是Psub, T是DNW,再往里是B,最后是G/S/D。

由于DNW/NW的原因,B和B2分开了,B2表示整个芯片的衬底。B被 ...

感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