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仿真随着温度升高CMOS漏电流减小

楼主(2023-10-26):
求助各位大神,我用HSPICE仿真,仿真代码和结果如下,为什么仿真结果显示,随着温度升高CMOS漏电流减小

网友A:
不太明白,多输出几个端口试试,D/G/S/B

网友:
你这Vgs都0.9V了,器件(vt约0.4V)都开启了,哪来的漏电? 这电压条件下,沟道中电子散射主导,高温下的沟道电阻更大,电流小。

网友B:
因为迁移率和阈值电压都随温度升高降低,但是迁移率影响更大,不过在短沟道工艺中可能不成立

楼主:
引用 网友B:
因为迁移率和阈值电压都随温度升高降低,但是迁移率影响更大,不过在短沟道工艺中可能不成立 ...

明白了,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太明白,多输出几个端口试试,D/G/S/B

好的,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