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后仿时电流镜复制完全不准确

楼主(2023-10-26):
请问各位大佬,我通过对比前仿和后仿的一些工作节点电压,发现电路的电流镜复制都出现了问题,没有按fingure比例复制,请问我应该怎么解决这个问题呀?

网友:
增大WL,换结构。。。

网友A:
先看工作点,再问怎么办

楼主:
引用 网友A:
先看工作点,再问怎么办

前仿没问题,后仿有问题

网友:
引用 楼主:
前仿没问题,后仿有问题

前仿正常,后仿工作点偏了不是很常见?电流镜比例不对大概率就是工作点问题,要么是哪里漏电

网友:
观察下,版图里电流镜的晶体管环境是不是一致的,有没有把一些管子直接吸在一起了。

网友:
电路贴出来看看,版图再贴出来看看。完全不准是有多不准?

网友:
看看是不是noRC提取的情况下,电流就不对。这种情况一般是由版图的二级效应引起,比如近场效应,管子的一些参数设置等。
如果noRC没问题,就是版图的时候匹配或者走线有问题了

网友:
第一步先看DC对不对
如果只有电流镜不对,大概率就是工作点问题
否则还得看一下是不是网表问题

网友:
注意管子尺寸和版图的匹配

网友:
建议看看所有电流镜的管子在不在同一个阱里

网友:
插支,多finger