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由sigma delta调制器mash1-1-1输出6位控制序列和2/3分频器结合实现小数分频锁相环

楼主(2023-10-26):
想请问一下各位大佬,刚接触数字锁相环,sigma delta调制器mash1-1-1输出6位控制序列和2/3分频器结合实现小数分频锁相环,不太能理清6位控制字是需要6个级联的2/3分频器吗?那么分频比只能是64-127之间吗?还有不太清楚锁相环里的分频器是怎么实现倍频的,频率不是经过分频会变小吗?因为周期变长了

楼主:
刚开始接触不太清楚,现在是先用FPGA验证小数分频功能,非常感谢指导

网友A:
分频是对的,对于一个完整的环路来说肯定是要实现可调的,然后倍频是指把参考倍频

楼主:
引用 网友A:
分频是对的,对于一个完整的环路来说肯定是要实现可调的,然后倍频是指把参考倍频 ...

哇好的非常感谢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