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chain_test 在block 能过,但是retarget 后在 top_level 出现0/1Mismatch

楼主(2023-10-26):
chain_test 在block 能过,但是retarget 后在 top_level 出现0/1Mismatch , 但是 scan_test 的并仿在block level 和 top 都可以过,在所有输入文件都正确的条件下,可能是什么原因导致的呢?

网友A:
看描述,感觉是 block <-> top 互联路径有问题,看看IO pad 配置有问题没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看描述,感觉是 block  top 互联路径有问题,看看IO pad 配置有问题没

谢谢解答,如您所说,确实是Pad配置的问题,目前问题已解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