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cdsinfo.tag相关问题求教

楼主(2023-10-26):
请教各们大佬们下图中的内容如何理解

文件例子

文件例子

文件中各参数描述

文件中各参数描述

楼主:
问题:1、图1中的CDSLIBRARY、CDSLIBCHECK这个设置作用不太理解,我的理解是每个库下会有个cdsinfo.tag文件来识别这个目录。但如果打开CDSLIBCHECK,关掉CDSLIBRARY的话,应该就不会被识别为一个库。做了个测试,结果和我理解的有区别;2、sit cdsinfo.tag和library cdsinfo.tag有啥区别,不太清楚site是什么意思。望大佬们帮忙解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