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大佬护体

楼主(2023-10-26):
大佬们,问个脑残问题,dummy与旁边紧挨着的器件共用好不好啊,有啥区别啊

网友:
那些器件共用的话 dummy也共用吧 那些器件不共用 dummy也拉开比较好一点

网友:
共用的话dummy三端都接在共用的那条net上,可能寄生会大一些

网友:
被公用的管子的sa和sb会有变化吧,还有就是寄生的问题。

网友:
1.匹配的管子共用源漏,dummy共用会对匹配更好但会产生一定的寄生,需要咨询电路是否有影响
2.匹配的管子不共用源漏,dummy不共用对匹配更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