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FORMALITY报错

楼主(2023-10-26):
运行formality 报这个错误

the 32-bit platform is not available in this version of formality

可是linux 是64bit 的。
formality 也是64bit的
哪位知道什么地方弄错了?

License的问题?

网友A:
did you try add "-64bit"?

楼主:
引用 网友A:
did you try add "-64bit"?

可以了。 谢谢

网友B(2024-01-19):
引用 楼主:
可以了。 谢谢

可以详细说一下怎么加吗
我也报这个错了换了两个版本都一样

网友(2024-03-02):
引用 网友B:
可以详细说一下怎么加吗
我也报这个错了换了两个版本都一样

fm_shell -64bi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