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source 约束的时候报错DC-Topographical Failed to link physical library

楼主(2023-10-26):
求助,我这边做综合时候用的命令dc_shell -topo,想要用实际的物理库跑一跑综合,但是到source约束的时候还是会报错DC-Topographical Failed to link physical library,这是怎么回事呢,求大佬们指导一下,谢谢

我操作流程如下:
1. 准备好材料

2.[IC@ic lab1]$ gvim .synopsys_dc.setup

[IC@IC lab1]$ gvim common_setup.tcl

[IC@IC lab1]$ gvim dc_setup.tcl

三个材料都检查了,没发现什么问题
3. dc_shell -topo启动,未报错,未提示物理库link失败,search path啥的都正常

4.然后读verilog也正常

5.开始出问题,source TOP.con时候提示Error: DC-Topographical Failed to link physical library. (OPT-1428)
然后compile_ultra一样报错,各位大佬这是啥原因啊,求告知,谢谢!!!

楼主:
自己顶一下,有大佬帮忙解惑不,谢谢

楼主:
没有大佬能解读一下么

网友:
前面几步没有触发物理库的检查

这里的 */mw_lib/sc/LM 看名字就像是view的名字不是lib名,LM同级是不是还有FRAM,如果是的话将物理库改成 */mw_lib/sc

网友:
康康workshop啊~

网友(2024-03-04):
大哥解决了吗?同遇到这样的问题

网友(2024-05-05):
我的解决办法:
1.        参考4#楼的回答,将物理库从*/mw_lib/sc/LM改成 */mw_lib/sc,这样FRAM目录被包括其中了
2.        检查*/mw_lib/sc/FRAM下的文件,看看文件是否以_1或_2结尾,如果是应该改为以:1或:2结尾,如ad01d0_1,应该为ad01d0:1.这是由于windows压缩造成的错误
可以用 rename _  :  *修改。 参考https://bbs.eetop.cn/thread-414418-1-1.html
也可以下载好的mw_lib文件替换掉错误的
3.        注意一定要把TOP.LIB目录整体删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