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带通调制器设计问题,时间变长仿真结果变得不正常(有偿求助)

楼主(2023-10-27):
前仿真在616上做的,工艺角仿真也没问题
现在因为一些别的原因换了在618版本做,但是随着仿真时间变长就出现问题。楼主做的是离散型四阶四位量化的带通SDM,用的是LDI谐振器。
主要是咋换了版本,仿真结果咋还不一样了
蓝色和橙色线是两个谐振器的输出,时间长可以看到它的幅度开始变得萎靡不振,越来越只在小的范围内变,前半段是正常的。正常情况下不应该萎靡不振
救救孩子,毕不了业了,可以有偿求指导

网友A:
系统建模结果出现这种情况了么

楼主:
引用 网友A:
系统建模结果出现这种情况了么

系统级的建模是没有问题的,现在我查看每个节点输出,发现第二级的谐振器输出会逐渐变得不再差分,但是它的输入端也就是第一级谐振器的输出看起来还是差分的,有差可能是1-2mV这样。如果按道理叠加下去要出问题应该出大问题,但是奇怪的就是第一级的输出会差不多一直保持差分,第二级输出变得不再差分而且稳定在那个不差分的结果下

网友:
引用 楼主:
系统级的建模是没有问题的,现在我查看每个节点输出,发现第二级的谐振器输出会逐渐变得不再差分,但是它 ...

系统建模没问题那就是电路的问题了,检查一下各个线路,信号源有没有连错,或者换成理想元件试试

网友:
引用 楼主:
系统级的建模是没有问题的,现在我查看每个节点输出,发现第二级的谐振器输出会逐渐变得不再差分,但是它 ...

之前616时间长会出现这种问题么,没有的话估计哪连错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