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icc reg2out ideal clock

楼主(2023-10-27):
请教个问题,icc2中,cts之后 我用synthesize_clock_trees  -propagate_only ,发现reg2out,对应capture clock 的latency标注还是ideal的(为0)。我觉得应该是标注成propagated clock (为0)才对。后来遍历每个mode ,set_propagated_clock [all_clocks] ,发现结果一样。 icc2 默认reg2out的 capture clock就是ideal的,无法改成propagated clock吗?这个跟icc不一样,icc中就是propagated clock(为 0)

网友A:
ideal才是准确的,因为capture clock根本没办法从clock source propagate过去
要改成propagated clock也简单,用set_propagated_clock [all_clocks]就好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ideal才是准确的,因为capture clock根本没办法从clock source propagate过去
要改成propagated clock也简 ...

谢谢回复,我用了set_propagate_clock [all_clocks] 发现还是ideal的。   时钟有ideal出现 ,老以为clock 没有propagate成功。

网友A:
引用 楼主:
谢谢回复,我用了set_propagate_clock [all_clocks] 发现还是ideal的。   时钟有ideal出现 ,老以为clock ...

不应该是,是不是set_propagated_clock和report_timing不在同一个scenario下,report_timing默认是最差的scenario而不是current_scenario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应该是,是不是set_propagated_clock和report_timing不在同一个scenario下,report_timing默认是最差的 ...

foreach_in_coll  sce [all_scenairos] {

current_scenairo $sce
set_propagate_clock [all_clocks]
}
我写了个遍历,结果还是ideal的。

网友A:
引用 楼主:
foreach_in_coll  sce [all_scenairos] {

current_scenairo $sce

set_output_delay用的是virtual clock? virtual clock不会propagate

楼主:
引用 网友A:
set_output_delay用的是virtual clock? virtual clock不会propagate

没有用virtual clock,就是这点比较奇怪,

网友A:
引用 楼主:
没有用virtual clock,就是这点比较奇怪,

确实奇怪,联系AE或者忍一下吧,反正不影响分析

楼主:
引用 网友A:
确实奇怪,联系AE或者忍一下吧,反正不影响分析

那倒也是 不管了 谢谢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