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virtuoso 中的芯片port和尺寸信息怎么导入innovus

楼主(2023-10-27):
芯片是数模混合的,现在需要从virtuoso中提取出size和port信息导入到innovus做pr,怎么操作呢?求解

网友:
把数字接口做个小的cell,只有metal 就行。
然后用这个cell 出def ~~~

网友A:
用SelObj选出来然后写个perl转换成def的语法

楼主(2024-02-21):
引用 网友A:
用SelObj选出来然后写个perl转换成def的语法

请问下大佬有perl脚本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