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HHW65n华虹PAD

楼主(2023-10-27):
请问华宏的PAD是怎么做的有哪几层Layer构成,规则是怎样的,我这边能找到MTT,RV ,RDL,CB,ALPAD,PA,    根据结构来看RDL和ALPAD是同一层,我研究了下CB和ALPAD和PA貌似是用来做PAD用的,   但是具体怎么做还是没有头绪,试做了几个不能过DRC,求用过这工艺的大佬指导下。

网友A:
去看工艺文档,要么写在design rule里面,要么用专门的文档总结的,CB就是PAD开窗

楼主:
引用 网友A:
去看工艺文档,要么写在design rule里面,要么用专门的文档总结的,CB就是PAD开窗 ...

大哥,我看了文档,没有直接说明PAD是怎么做的,我看CB是Passivation1 open widoww for bonding pad,  PA是Passivation, 如果CB用于开窗,那么PA的作用是什么,

网友:
我也想知道这个

网友B:
引用 楼主:
大哥,我看了文档,没有直接说明PAD是怎么做的,我看CB是Passivation1 open widoww for bonding pad,  PA ...

PA是钝化层的意思,就是没有开窗

网友:
PA应该是类似和RV一样的

网友:
他家的工艺应该好理解的,如果实在搞不定, 他们的技术支持是很好沟通的

楼主:
研究了一下,以前没用过两层钝化层的工艺,这个工艺好像是CB是第一层钝化层开窗,ALPAD是自带第二层开窗的铝层,所以PAD应该是TOP METAL + CB +ALPAD,但是DRC会有一个错误提示METAL slot :except metal pad region.  不知道这个错误是可以解决的,还是如果是pad regio就waive掉不管它。

楼主:
引用 网友B:
PA是钝化层的意思,就是没有开窗

你好,我看了工艺描述上PA:Passivation,然后后面地内容又说PA是Passivation Open,这工艺怎么写的东西自相矛盾了,还有我看又有人说PA:Passivation其实就是钝化层开口的意思,能详细给我解释下吗?谢谢

网友:
alpa 应该是钝化铝 是覆盖在顶层金属之上的金属 pa 是连接顶层金属和alpa的孔

网友(2025-07-16):
很好理解:ALPAD和RDL本质上是一样的,是芯片最最上层的Al metal,这俩用一张mask,RV和CB也是同一层,可以理解成孔,这俩也用一张mask,在pad区域叫ALPAD和CB,PAD之外区域就叫RDL和RV;RV和CB作用是一样的,都是用来链接上层的 Al和下层的TopM,只是CB巨大无比;ALpad和Rdl通过RV和CB与下层的TopM直连,所以RV和CB内的材质也是Al,这和底层的Via还不一样。
PA是最顶层开窗,打bonding线就通过这个PA开窗直接打到ALPAD上。